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图怎么分析

楼主(2017-09-05):
主板是技嘉GA-H61M-S2V-B3 REV1.0,故障现象为开机跑C1(C1的灯忽明忽暗),CPU风扇转下就停,过几秒钟重启!
内存供电为1.6V,上内存,供电为1.5V,0.75的VRF也正常,SMSBUS和SMDATA都是3.4V,VDD3.3V
桥1.05V和1.8V都有,不上内存
CPU VTT为1.0V,CPU VSA为0.9V
是不是IO坏了?(串口已拆)
图中Q21的3脚有12V,1脚2V

网友:
你这是缺信号掉电重启,io坏的几率很小,技嘉h61好坏bios和三极管。仔细查下。

网友:
U1A 的3、2脚的高低电压控制1脚的电压输出,然后到Q21的1脚,Q21的3脚12V通过2脚出来,大概就这样.
你这个现像跟这里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刷下BIOS看看。技嘉双BIOS主板一个BIOS无法正常运行起来就会掉电重启切换到另一个BIOS尝试,如此循环

网友:
这个要看R173装没装,要是装了理论上是12V,0欧姆电阻就是一个保险,要是没装应该是比较器和Q21控制的电压,q21是什么东西没有标注!只能分析这些!另外R173后面X是不是代表没安装要先排除!

网友:
U1A 的3、2脚的高低电压控制1脚的电压输出,然后到Q21的1脚,Q21的3脚12V通过2脚出来

网友:
这个与CPU风扇温控电路没什么关系,跑过内存之后,CPU风扇自然会高速运转起来。SMBUS总线不是光量电压正常就表示此总线就毫无问题了。就好比VTT总线电压供电正常,你能确保CPU和桥通讯的DMI总线就毫无问题?你这主板,先刷个BIOS试试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