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在win7中internet 协议版本4属性打不开,怎么解决?

楼主(2017-09-05):
在win7中internet 协议版本4属性打不开,一单击属性按钮,刚打开的internet 协议版本4属性对话框闪一下就关闭了。IP地址设置不了,怎么解决?

网友:
360 修复下完事.............8dv9现在很无聊 随便看看

网友:
用360或电脑管家修复 一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网卡驱动有问题?装装驱动试试

网友:
感谢你 分享了问题出来,下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怎么解决了

网友:
先杀下病毒,再用修复软件更新,不行装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