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楼主(2017-09-05):
各位大师傅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用热风枪加热过华硕主板好的?主板的故障可以是不跑码,乱跑码,死机的很多,我这样是不是乱干,但是,我的确这样加热好了很多主板了,求解

网友:
估计得返修,反正我没那样干过。

网友:
最好查下各个供电条件也许是虚焊吧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板子不过这样的维修大多数是不稳定的

网友:
华硕排阻问题会导致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没找出真正原因的话,这样有较大几率返修的

网友:
这样用热风枪加热过华硕主板好的一般是不会稳定的

网友:
有没有返修啊,最好是上bga加热,热风枪容易返修

网友:
你是加热芯片还是说加热局部某个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