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3SV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05):
不通电  笔记本    通病 接口问题   换的时候没拔MOSS电池   BIOS也坏了 修了3小时   真的是  希望以后同行注意一下   电池一定要拔掉

网友:
coms电池吧,moss是什么???,,。。。。。。。。。。。

网友:
8dv9现在很无聊 随便看看

网友:
苹果修得少,经验有限,你修好了也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还有这回事

网友:
估计是修接口不亮机刷了BIOS

网友:
一直都没拿电池没关系。关键是你的手别乱在主板上摸来摸去。拿主板手要卡两边。

网友:
换接口  neng 烧BIOS 不会把!!

网友:
不是吧,有那么容易坏的?昨天我搞了一个K43SD的刷BIOS装回去的时候没主意看方向,装反了,一通电哎呀不触发了,电流还有点高!!!板子还点烫,干快拔掉电源,仔细一看BIOS芯片都装反了,

再拆下来重新焊上,再通电,亮机了,还好没坏什么东西!!!

网友:
这种机修过几十台了,小电池从没拔过,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还能这样吗  没遇到过

网友:
我有时间就忘了拿掉电池,也 从来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