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9-05):
一台联想的e40 amd的cpu。开始开机不显示。电流到1.2不动。加焊了一下北桥。电流有跳变,但还是不显示,不插内存报警。显卡加焊了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示波器测内存SPD看有没两次的波形跳动  有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北桥吧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北桥坏了,加焊温度不要太高,里面有灌胶的

网友:
这种的机子北桥坏的很多。一般加焊不好的话需要重新值球比较稳妥。

网友:
很有可能北桥要换了才好

网友:
黑胶的北桥  加焊好多会出问问题的 估计你的极有可能还是北桥问题

网友:
楼主 这个机器通病了 北桥  再加焊看看 或者换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基本上都在北桥,如果客户愿意换先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