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R 板号DA0XY1MB6E0 二修

楼主(2017-09-05):
开始接触笔记本维修,以前一直修主板。。看惯了代码,突然间没有代码看,真的是一头晕啊。。。

接到笔记本按了几下不能触发,接上可调电源也没有待机电流,直接拆看板子。。

把板子翻过来一看,发现BIOS芯片已经给拆除。。。找个BIOS 刷个程序补了上去。。。

再次接上可调电源,能触发了,可是触发电流听到0.8上下浮动。

怀疑刷的BIOS 有问题,换了个BIOS刷,刷了好几个还是一样。。。也不知道这个电流是卡在什么代码,是跑码还是不跑码~~
换了内存,换了CPU 都是一样。。。
没办法,仔细测板子上面的供电和信号,基本供电都正常。测信号 APURST PLTRST 复位都出来了。。

查论坛也没有跟我差不多的例子~~反而BIOS 贴居多。。。。。
没办法再仔细的测信号,WD_PWROK 南桥的PWROK接到就要发出平台复位,前面测了也正常。接下来发出APU 的PG信号。。。照着修主板修。。

当测到APU 的PG信号时发现不正常。 只有0.4V 测G 有5V
不正常,但想找找G极的控制短,用点位看,发现就连接一个电阻而已,好奇怪。。
仔细看这个管子,发现也是上家搞的鬼。。。。
没办法得知G极的控制端,那我就直接飞1.5V 去到PG端,跟修主板一样。。应该没问题。(当我直接拆掉管子,D极也是为0V)
上家弄的管子,歪的。。
飞好线直接开机,电流一路飘升到1.8 飞升的感觉。。。。屏幕亮了起来。。。好还上家没把内存和CPU掉包。。。

这台机子修了2天。。。。都不知道没有代码你们怎么判断跑码不跑,还是卡代码,卡在哪里~~佩服佩服你们啊~~

希望给加加分,自从学修笔记本,下载BIOS 下到手软~~~

网友:
我们都是bios存起的

网友:
被上家修成这样,还能修好。说明上家还是比较良心的。没有干死。还留给你让你修好啦。

网友:
二修的考技术。。。学习经验了 谢谢

网友:
当你修的多了 笔记本也是可以跑代码的  以后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波形。可以判断有没有跑马。

网友:
被上家修成这样,还能修好。说明上家还是比较良心的。没有干死。还留给你让你修好啦

网友:
一根线就能解决的问题啊.................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笔记本也可以飞线接诊断卡的,也可以看电流的跳变,用示波器测BIOS的2脚看波形,测内存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
能换就不修  修的功夫都耽误了,除非不得以

网友:
修主板的理论还不错,到笔记本也能套用不错

网友:
上家报得应该也不贵,估计最开始也是BIOS的小问题,最烦这样的客户,报了市场价都不修,浪费大家时间,看到难搞的人应该先报个大概的价 不然浪费时间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测内存的SMBUS,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楼主的技术哈,二修机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逗能看到 不过慢慢查询也麻烦这样短线的

网友:
楼主厉害,多谢分享,祝今年大发横财

网友:
上家还是比较良心的。没有干死。还留给你让你修,现在有良心的太少了

网友:
笔记本修多了就比台式机好修多了

网友:
华硕最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相当的可以。二修的我都不想修

网友:
还好只是小问题 上家还是够意思了

网友:
现在的分数就跟怀孕一样 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不过动过手脚的主板是要浪费很长时间

网友:
思路不错  新手学习了 主板不太会修理

网友:
示波器测试还是比较准确的   有时跑马卡都不准确的   这个板子上家没给你搞报废都万幸的

网友:
修的多了看电流都有感觉跑步跑吗了

网友:
修起来这么容易   有技术基础就是历害

网友:
华硕的是最头痛的 而且好还是二修机 真是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楼主修笔记本都跟修台板一样..666666...一般都是看电流判断,电流跳变。。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
可能是报了价格客户不修,做了个故障,没整死怕客户又拿回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