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HANNS.G HH251 不明故障导致背光保护

楼主(2017-09-05):
HANNS.G  HH251 显示器  型号:HSG-1064

故障:最早故障不定时黑屏,关掉重新开就好了(之后很长时间不出问题)之后当监控用,用了3个月,用1分钟或者几秒就黑屏,显示正常无背光。测各测试点15V、5v、1.8V 均正常,

拆屏:灯管没有发黑、线子正常、也没有通病、没有烧的地方。发现有点不对劲,灯管无异常,但是做灯管隔离的透明胶套变得特别硬,1/4处灯管无异常,但灯管壳 有明显发黄,和周边对比明显异常(心想难道是漏电???)

再三检查,就这一点可疑的地方,拆下仔细看,发现灯管漏电的地方不知怎么就断了。。。。本想换个灯管、发现没有一样的尺寸,判断应该还是灯管导致的保护,双灯管一个不亮也没什么。

无奈装上了,用了一个云母电容代替灯管,通电还是老毛病,几秒就保护,开始查找去保护方法,论坛查找:mp1038ey 芯片 1. 6教接地  2. 11脚导线链接2脚

测试结果:1. 原故障亮一下就灭 2.背光呀根就不亮,都没反应

无奈查电路图

测量:6脚 亮瞬间1V 无背光0V ,2脚 也是0V

分别把2脚 接1.8v    5v   、接11脚 ,无果。度娘到处找资料,没找到,仔细看芯片图、和电路图。

最终把6脚接地,把1脚2脚导线连接,故障修复。

也知道去保护,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可这机器不是灯管虚汗、短路、高压包不亮

考虑到因为漏电,咱也没有能力解决,这样已经很完美了

最终测试2小时,各处无明显发热地方

最后提下意见,去除搜索扣金币规则,现在连查个资料都不敢在论坛里找了,实在伤不起,有时候一台机器不止一个型号或者查主板的某个芯片资料,多年养成的迅维网查资料的习惯,硬生生 改成 度娘,或者去其他论坛

强烈建议

网友A:
是灯管断了还是线断了啊,一般都是头上的那根线容易烧断,有的焊上就好了

网友B:
用外接灯管测试过吗?我认为去保护不是个稳妥的方法,LZ还是没找到病根。。。

网友:
同意你的意见

网友C:
扣金币是提高大家积极性,防止游客搜索等

网友:
应该按在线时间,只要一天在线时间过5小时,就可以免费收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灯管测试过吗?我认为去保护不是个稳妥的方法,LZ还是没找到病根。。。

测过了 ,没问题。 问题应该是漏电,灯管中间卫视 侧壁发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灯管断了还是线断了啊,一般都是头上的那根线容易烧断,有的焊上就好了

你以为是 三星的屏 通病啊, 都说了 拆开看过了没问题,只发现 灯管中间部位发黄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扣金币是提高大家积极性,防止游客搜索等

我滴亲人 ,可以注册会员收费或者验证高级技术员 。搜索所有人都收 金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至少可以让 认证的高级技术员 搜索不用金币。。。。真心  伤不起   都不敢搜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滴亲人 ,可以注册会员收费或者验证高级技术员 。搜索所有人都收 金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至少可以让  ...

而且现在有认证,没有认证的游客他们连下载面都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滴亲人 ,可以注册会员收费或者验证高级技术员 。搜索所有人都收 金币,一棒子打死所有人。至少可以让  ...

搜索需要金币是提高积极性的一种方法,我们搜索同样需要金币,所有人都需要金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灯管测试过吗?我认为去保护不是个稳妥的方法,LZ还是没找到病根。。。

老师傅
是不是 去保护 会出现很严重的故障 烧东西什么的额

网友F:
没有一样的长灯管也可以用短一点的  电流相差不要太多的代换也可以   都拆到灯管了还去什么保护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师傅
是不是 去保护 会出现很严重的故障 烧东西什么的额

如果是灯管有脱焊的地方,或者 高压包 导致的漏电 。去保护之后,显示器会烧的很严重。个人经历: 灯管脱焊去保护,导光板化了,和灯管粘在一起,漏电处发热异常烧的特别厉害,都碳化了。 高压包坏 去保护,板子都烧成纯黑色的全部碳化,如果不是阻燃的pcb  起火更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一样的长灯管也可以用短一点的  电流相差不要太多的代换也可以   都拆到灯管了还去什么保护呢

问题是 灯管没坏,焊接处 都检查了,也没问题, 是漏电造成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灯管有脱焊的地方,或者 高压包 导致的漏电 。去保护之后,显示器会烧的很严重。个人经历: 灯管脱 ...

这样看
还是改板子
或者换原装板 安全点

网友:
灯管与外壳漏电不是很难处理呀!用耐高温塑料片隔离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