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灯管,思路可以看一下应该值得学习

楼主(2017-09-05):
维修过程的图片忘记拍照,直接用一点通说思路了。开机正常有灯光但是没有显示,一般都会想到显示升压芯片坏了,但是不是。直接测显示座子的阻止。测量显示座左下角第四个角没有值,看下这个角是经过R2008和C2437到U2402触摸触目处理器。R2008和C2437测了都没有值,所以可以怀疑是U2402了,直接拆了不装有显示《U2402坏了能导致没有显示,但是不装的话是有显示的》说明是U2402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留下了, 做个标记 ,下次用到 是是

网友:
这个是个好经验,要记住、。。。。

网友:
                又长知识   谢谢了

网友:
看样子遇到问题不能直接动芯片,测阻值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苹果的机子基本上焊工可以,就可以杀苹果的手机。

网友:
人机接口部分测量座子阻止的确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我看了你好多贴你好牛的

网友:
看样子遇到问题不能直接动芯片,测阻值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好帖值得收藏,受教了。敢问无灯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希望楼主多多分享维修经验,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动手了。

网友:
先测值,是安全稳妥的前提。直接上来就干,搞错了的话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
触摸怎么影响不显示,从理论上,怎么理解呢?????能知道其所以然就好了。

网友:
下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动手了。

网友:
实时维修中芯片坏的几率很小。 一般都是二极管电容 和电感

网友:
看贴也是积累经验最快的一种方法啊,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触摸也会导致不显示,,显示芯片也会,,先测阻值,再下芯片,这样减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