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水Z470 主板维修加硬盘维修

楼主(2017-09-05):
今天修到一台进水的Z470的机器,电脑公司拿来的,一拆机就发现硬盘进水很严重。。。就告诉她 硬盘进水了。可能需要更换。。主板还修吗?  有时候客户拿机器来修主板。主板修好了。最后进不去系统。。硬盘坏了了。。最后机器不修了。。修的主板也白干活。所以这次发现硬盘有问题 就先通知了。。 后来他们同意维修主板后 自己再换硬盘。。这个机器的硬盘进水很严重。。主板进水不是特别严重。就是有个芯片长毛了。处理了一下。。测量芯片周边和电感也没发现明显短路,就通电了。一通电主板自动上电。。电流到0.09和0.1,装上CPU 也是这样。机器的指示灯都可以亮。看这个样子 主板应该是开机了。只是因为缺电压、、电流上不去。。。又仔细检查了一下主板 排除还有其他地方进水。。打开图纸 看到刚才进水的IC是产生1.8V 供电的。。 测量电感没有1.8V电压。。主板缺少1.8V电压  肯定电流跑不上去了。  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VCC  EN都有。。周围的脚位也没发现有阻值很低的。。电感也不短路。。只能更换芯片了。。这个芯片也比较少,后来从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去,开机就可以电流上去了。。但是不显示。。又把内存条擦了擦 就可以显示了。。机器修好后。就想着要不再修修这个硬盘吧。怎么着也能收点钱。。如果不修  他们肯定自己拿回去换硬盘  1毛也赚不到啊。。现在生意难做。。不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啊。。客户的这个坏盘是希捷的 320G的  我就去找电路板来换。。后来找到一个希捷 250G的跟这个差不多。。。把硬盘电路板上的 BIOS更换过去。。装到机器上就可以进系统了。。。。机器不难修。。各位凑合看吧。。。费这么大劲来发帖。。就是想赚点下载分。。现在分很宝贵的。。。希望各位多给加点分吧。。。。

网友:
这个发帖是辛苦了。。发个贴的时间都能够修一台机了,累啊

网友:
板子修好还把硬盘修好了……一般盘都是为了数据才去修    加分了

网友:
主板修好了还顺便把硬盘也修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
硬盘这里有点意思,不知道楼主这个思路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回复看不到呢,主要是赞一下楼主硬盘这里的维修是有意思的,是不是思路通用的,所有的都可以这样搞吗????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呀  硬盘进水主板腐蚀了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要是我就等客户不要硬盘之后再修。修好自己用。你这样修好怎么收钱

网友:
这个样子1了  修好收多少mm

网友:
是啊,支持楼主的报价方法。我碰到过一次,影响很深。白修了。

网友:
这硬盘进水了  你兑换个BIOS就ok了  这么牛逼

网友:
进水硬盘的板子没有去修。只是找了一个一样的电路板 换上了。 换上板子肯定要把BIOS换过去才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