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00S-13ISK无图艰难盲修

楼主(2017-09-05):
同行一台联想500S,版号LA-D061P机子。
故障现象:插适配器不开机,没待机。
拆机观察,PD303三脚二极管已经烧糊,如图:

接下来就在论坛找此机图纸,可是很失望,没有图纸。转战小马家,问了几家都说没有,只有BIOS。这下迷茫了。管它的,先把烧了的管子换了再说,可是不知道PD303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怎么换呢?转念一想,同块板子用的原件应该差不多,在主板上仔细找啊找,找到PD101,大小一样,应该就是它了。按照管子上的丝印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类型的换上。心里有点小激动的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有了,显示0.011A,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感觉待机电流偏大。马上测公共电压,有19V,再测3,5V电压,没有,心一下凉了一半。再测开机键有3.3V电压,会不会要开机才有35V呢?迫不及待的按下开机键,四周死一般的寂静,电流依然在0.011A纹丝不动,奇迹没有出现。没有图纸,这怎么弄啊?按照国际惯例,出去抽支烟清理下思路。烟很快抽完,可是思路并没有理清。换的是共用负极管子,经测电压,确定管子没换错。没有图纸修电路,心里直痒痒。实在没招了,就想把电池插上看看。说插就插,插上电池,按下开机键,瞬间看到开机键上点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这像是电池缺电的现象,心想有门。可是电池没电怎么弄啊,通过主板是充不了的。心想管它的,死马当活马医,直接强充。说干就干,看了电池上的电压是7.6V,把可调电源调到8V,直接接在电池正负极强充,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了漫长的几分钟。拆掉可调电源,直接电池开机,按下开机键的瞬间,看到了希望,电源指示灯长亮了,开机了。再按开机键,也能关机,迫不及待的接上屏幕,按下开机键,等待几秒,屏幕出现了可爱的联想LOGO,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涌上心头。这说明主板问题不大,也缩小了故障范围。后面的路还很漫长,只能把短暂的喜悦狠心的深深埋藏在心底,撸起烟接着干。既然PD303烧了,换了还不行,说明与之相关的电路还有问题。现在只有老老实实跑线路了,如图所示,电流从2脚到3脚,2脚是供电脚,19V电压正常。3脚也有19V电压,正常。现在就要看3脚通向哪里了。
在这一面,看不出有什么芯片与之相连,用万用表测了下附近也没关键芯片相连。然后转向它的背面,如图:

充电芯片BQ24780与之对应在差不多位置,然后从PD3033脚跑线,果然是通过一个10欧的大电阻到PU30128脚,原来PD3033脚是给充电芯片BQ24780供电的,这下基本怀疑故障点为PU301充电芯片BQ24780了。可是有供电了,怎么还是不工作呢?以前订过BQ24780这种芯片,还有存货,直接先换了再说,悲剧换好故障依旧,然后就只有老老实实查BQ24780的工作条件了,没图纸不好办啊。这里要感谢这篇帖子给我提供了参考
因为他最后修好了充电,所以我就参考他提供的引脚电压来测量BQ24780。前面28,1,2,3,4脚电压正常,只是我测的显示19V,当测到第5脚的时候,不正常了,只有0.V,心中窃喜,最怕的是测了电压都正常也不工作,问题就麻烦了。接着又是跑线,看5脚的电压从何而来,跑啊跑,又跑到了PD303那一面,测得5脚电压由R1,R2分压得来,如图:
又跑VIN从哪来,又是跑啊跑,又跑到另一面,测得VINBQ2478024脚发出,再测BQ2478024脚,是6V,对照之前那位仁兄的电压,是正常的。那肯定就是分压电阻有问题了,要使6V分压得到3V,那么分压电阻阻值应该一样的,测得R1,R2电阻阻值并不一样,R10.45MR2只有120K。取掉R1,找了颗120K的电阻换上。马上接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9A,心里有一丝欣慰。再测R1,R2分压电压3VOK,再测35V出来了,到此已经掩饰不了心中的喜悦,不测了,迫不及待的按下开机键,按键上方的电源指示灯马上亮起,抬头看见可调电源的电流在欢快的跳变,心中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像背了几千斤的重担终于放下了一样。接屏,上硬盘,插上电池进系统一气呵成,鼠标指向屏幕右下角电池图标,电池显示正在充电。
维修到此结束。补充下,因为没有图纸,开始没有测BQ24780各脚电压,只是测得PD3033脚通向BQ24780,所以直接换了芯片。换了不行才又在论坛查找BQ24780工作条件。还有同行拿来的时候机子已经拆散,我也没试直接电池能不能开机,同行也没说。
   现在总结下:此机有三个地方有问题,最明显的是PD303烧糊,其次是分压电阻坏,还有就是PU301充电芯片BQ24780坏(这个不怎么确定,换下来的芯片也没有再上上去试)。

网友:
楼主这都可以修好 毅力非常不错

网友A:
我认为第5脚ACOK不应该是电阻分压得到的3V电压,ACOK一般都是开漏输出由外部电阻上拉的

网友:
这可能是6脚ACDET的分压电阻出问题

网友B:
在保的机器拿到售后换板子多省事,告知客户换板还能多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保的机器拿到售后换板子多省事,告知客户换板还能多收费

多收费说的没错,关键是要客户接受才行啊!维修的利润也许比换板的利润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第5脚ACOK不应该是电阻分压得到的3V电压,ACOK一般都是开漏输出由外部电阻上拉的

5脚跑线确实跑到两颗电阻那里,测得只有0.几V,换好电阻就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保的机器拿到售后换板子多省事,告知客户换板还能多收费

烧了原件保不到。要是出钱保,呵呵,你不知道售后有多黑吗?

网友:
这种没图没点位的就靠经验了。。。。

网友:
1.楼主技术硬
2.楼主运气好 没烧其他的

网友:
盲修 我就会 来个短路  刷BIOS

网友:
780貌似是新版的25A,没有资料维修算是可以了,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分析透切,敢干,给你点赞

网友:
大师的技术     服

网友:
盲修就是考验技术的时候

网友:
现在没有图纸修机器确实很难修 跑电路要功底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给你点赞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呀 没有图纸这故障都修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的水平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机器充电芯片跟双二极管坏是应当的,至于那俩个电阻也是坏的蹊跷#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没图纸盲修太难了

网友(2017-11-01):
佩服佩服   没图纸看板子跑线都可以

网友(2018-06-26):
楼主这都可以修好 技术·非常不错

网友:
这机器应该还有保修的把。。。500s-13ISK这么新

网友:
楼主这都可以修好 毅力非常不错!!!!!!!!!!!!!!!!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联想500S-13ISK无图艰难盲修

网友:
可以了,这技术很厉害,真的不错  呵呵

网友:
楼主有耐心,值得鼓励一下,给你加加分

网友:
按描述,要是电池电压正常的话,原机应该是不充电故障,也就是说用适配器开不了机,电池可以开机,但不充电,是这样吗

网友(2021-06-18):
呵呵我手上刚刚上有这一片主板呀,不开机现在

网友:
PD303是一个PNP三极管,1脚到充电芯片,电压是0伏,2脚是20伏,是由PQ301提供,3脚是20伏电压,到充电芯片28脚,供电正常由,24脚提供6伏基准电压6伏,再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为3伏到ACOK脚,由26脚升到26伏通过4K限流电阻到PQ301的G极,使PQ301 导通,DS为20伏电压。不开机就是因为PQ301不能正常导通,使充电28没有供电,换PQ303就行了,希望看对维修同仁有所帮助。

网友:
这也要审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