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 1.01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7-09-05):
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 1.01 不定时关机  通病以修多台直接上图

102排阻直接拆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有块主板跟你说的问题一样,,等一下试试行不行!!

网友:
应该是华硕主板的温控问题导致的不定时关机

网友:
又是排阻损坏了,华硕的排阻最容易坏了

网友:
472 排阻坏的也有 换个几片 M4A78板子

网友:
要是能说明下这个排阻是干嘛用的就更好了。

网友:
说明下这个排阻是干嘛用的,就可以加分了。

网友:
排阻也能拆掉吗?我还以为是内存的时钟数据信号的。

网友A:
是啊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拆了就好

网友B:
                     温控部分                   !

网友:
还没碰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部分                   !

对的,就是温控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拆了就好

这是温控部分的。。。。。。。。。。

网友:
感觉还是换了好点,不受保护扩大范围!遇到难缠的客户真的很麻烦!

网友:
直接说明信号 会更好哦  哪怕是换其他不太一样的板子 类似故障也就有思路了      所以说明具体信号 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