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待机漏电200,一直提示:撤销正在键入

楼主(2017-09-05):
客户描述电池不耐用,店内小弟直接更换电池给客户,两天后反映电池还是不耐用。

接稳压电源,待机漏电200-300Ma。

开机做全检,所有功能正常。就是在打字界面屏幕会时不时弹出“撤销正在键入”,这个功能按道理是需要我们晃动手机才会出现的。

按照惯例,摸哪里发烫。发现电源面比较发热,于是用松香烧发现电源融化一个小点。

修机经验并不丰富,加上第一次遇到这个故障,不知从何下手,就直接拆掉了电源,量到H18脚短路,这个点通M8加速器,指南针。

于是在经过的电容加上松香,在此线路加1.8V电压,单线电击,迅速定位故障。

网友A:
厉害,我也想去学手机维修,就是不知道现在行情还好不好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的少,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漏电。拆电源才是毕杀。楼主好牛的

网友:
楼主很专业,修的少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真厉害,手机好学习吗...........................

网友:
这种故障不是一般师傅敢干的,就怕干后连机都开不了。牛人

网友:
拆电源量供电点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也想去学手机维修,就是不知道现在行情还好不好

在不好  应该也比电脑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