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掉电

楼主(2017-09-06):
DELL N4030 掉电,我加焊显卡就不掉电了,但是刷BIOS第一次都能开机再开加电不显,遇到的告诉一声。

网友:
这个 换个 显卡 估计 就好了 ...

网友:
显卡 加挂啦

网友:
显卡内部空焊,只能换显卡。显卡内部空焊,只能换显卡。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显卡完全冷了,有时会开不起,加焊又行

网友:
这款N4030 我修的大部分都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最后结果什么样啊 换显卡芯片只是现在卖芯片商家好的太少了 大多都是不好用的

网友:
楼主 改 个 集成 显 卡 试试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不掉电 怎么有开始刷BIOS了 估计不亮屏和显卡有关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这个显卡一般要换 不换用不长  BIOS坏 不常见

网友:
写的好简单啊。加焊能显了然后第二次就不显了。十有八九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换显卡吧·N4030就是显卡问题多和5A大短

网友:
楼中你换显卡了吗

网友:
在刷个BIOS试试啊  RTC电路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显卡能去了温控吗? 感温头和 温控电路是在显卡内部吗?

网友:
那这样的话建议直接换个显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先把原BIOS刷回来 不行在搞显卡。。。。。。。。

网友:
换个 显卡 估计 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