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闪迪无线U盘

楼主(2017-09-06):
  Sandisk闪迪无线U盘(SanDisk SDWS4)拆解

  先睹为快

  正面

  反面

  电脑速度测验!

  好开始拆,从开关处一点一点撬开上盖

  内脏就出来了

  取出来 反面是一块380mAh电池

  从电池开始拆铜箔

  里面竟然是SD卡怪不得速度慢!

  里面元器件特写!

  下面就不进行拆解了!怕恢复不了!装好OK!

  本文来自头条号数码之家

网友:
已经算不错了,至少没给你那种小改大的卡。

网友:
mlc的不可能比sd卡慢,这个价格真的坑了,sd卡一百,一个Wi-Fi模块加电池电路板两百

网友:
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动手将低配升高配了

网友:
容量没缩水就好了

网友:
换个思考方式,其实现在好多优盘的速度还不如闪存卡。如果坏了其中的主板或卡还能少一点损失。。。如果可以换个大容量的也是可以的。还可以说我自己改的!

网友:
随身wifi加了个储存功能。哈哈

网友:
知足吧,至少还是闪迪的SD卡。给你个杂牌你也只能认

网友:
如果把里面换成128g,九成128g了,你赚了

网友:
无线u盘什么鬼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你完了,泄露天机,告他欺诈

网友:
有4GB版本吗?

网友:
惊不惊喜

网友:
能换卡么

网友:
靠,我买的就是这款

网友:
是的//@说完了没112593251: 那个叫扩容盘,我就买过一次,//@右手牵左手58194051: 已经算不错了,至少没给你那种小改大的卡。

网友:
300块的 64g好贵啊

网友:
300块的 64g好贵啊 300块的 64g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