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乐驾行车记录仪X201,修复不断重新启动问题

楼主(2017-09-06):
  前几天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无显著诱因坏掉了

  表现为启动画面结束后立即重新启动,刚开始以为是电源线的问题,可是更换电源线后问题依旧

  考虑是记录仪本身出了问题,送去购买的地方,说是已经过保了,想修得掏银子

  反正没保了,还是自己先看看吧

  专科检查如下:行车记录仪一台,品牌:乐驾 型号:X201

  外观完好,正常运用磨损,未见显著碎裂、撞击痕迹,各按键弹性好,未有塌陷、不管用

  各接口清洁干燥,未见异物,损耗

  通电可见启动画面及启动声音,启动画面结束后指示灯及屏幕熄灭,约3秒后重新启动

  反复此过程,按动开关键可令其强制关机,按开关键开机亦不断重新启动

  未接外部电源按开关键无法开机

  辅助检查:关机状态下,静态电流0.45A

  启动状态下,电流0.57A,并在在0.5-0.69A间波动

  问题是肯定的,但要明确病因和病症之所在,构建诊断思路:

  经查,关机状态下,静态电流偏大;启动画面结束后重新启动

  考虑以下3点可能:1、主控虚焊 2、固件破坏 3、电源问题

  其中,尤其怀疑第3点电源问题,诊断思路如下:

  上电后系统可正常启动,主控破坏可能性不大;其次,如果固件破坏

  静态电流应该正常,现该机静态电流较大,启动后无法进入录影界面

  符合电源破坏表现:设备启动后,工作电流增大,电源破坏后难以承受

  供电不够,系统重新启动

  初步诊断:1、启动困难待查 2、电源系统问题?

  具体如何,需要手术治疗,拧下四颗螺丝

  即可将外壳拆开

  螺丝很细小,都要收集好,避免遗失,术后要点数

  拆开后检查,未见显著元件烧损痕迹,元器件外观正常

  分离排线,拆下液晶屏

  行车记录仪是有内置电池的,电池电压检查:0V 这很不正常

  继续检查

  首先,设备关机状态下静态电流0.45A 供电电压5.2V

  也就是说,设备静态功耗就有2.34W,这个功率对于这个小设备来说肯定会引起发热

  那好,进行热成像检查

  热成像检查报告如下

  行车记录仪主板一块,通电未开机状态,通电时间10秒余,主板左上角可见及中央可见显著热点

  其中以左上角为重,温度约49℃,中央部位热点约40℃

  诊断:发热待查

  好了,中央是主控,正常情况下主控发热是正常的,40℃不算高

  但是左上角那个热点是什么鬼呢

  发现这是一个DC-DC电路

  用手摸发现那个SOT23-6的元件很烫手

  分析电路,这是一路3.3V供电电路,负责把电池母线上的4.2V电压变成3.3V

  带有使能控制

  此时电池没有电,电池母线电力由外接电源提供,是5V

  主芯片丝印8101,查找多番资料而不见,不知道是个什么

  为了安全,拆下电池正极线,并用透明胶带包好,防止意外短路

  拟诊讨论继续:

  电源芯片发热,原因通常如下 1、电源过载 2、电源芯片本身破坏

  首先这是开关型DC-DC电路,如让芯片发热,通常需要过载严重

  而热成像报告未见其他热点,未见其他大功率用电设备

  开机时,3.3V电压在3.3-2.8V间波动,带载能力差,关机状态下,使能端为低电平,该芯片输出反而升高至3.5V,芯片发热开机和关机状态下,该电源芯片温度未有显著变化,均保持在60℃左右,因此,怀疑电源芯片破坏可能进行诊断性治疗:

  拆除DC-DC电路中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断开3.3V电源和芯片供电

  通电测验,因为失去了3.3V电源,自然不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显著的,静态电流下降到了不到100mA

  说明此病症结位于3.3V供电上

  进一步检查,断开3.3V母线,单独给8101芯片供电,电流上升至0.4A

  芯片发热,此时芯片空载,于是诊断明确:DC-DC控制器8101破坏

  破坏了就得修,可是经过多方查找,也没搞清楚这个8101是何方神圣

  连型号都不知道,买都买不来

  那就想办法代换吧

  元件库里翻了半天,翻出来一包SPX5205-3.3,

  这是一款线性LDO,采用SOT23-5封装,最大输出电流150mA,带有使能控制

  似乎可以用在这里

  画出两边电路图

  3.3V负载应该不会太大,150mA应该能够满足,试试吧

  由于这两颗芯片工作方式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自然没法原位代换

  想办法,利用原电感和二极管焊盘安装SPX5205

  用飞线联通GND和EN脚,先看工作正常否

  别说,还真能用,开机音过后,蓝灯亮了,启动正常!

  既然能用,那就让SPX5205就此住下吧

  正好芯片底下有地线铺铜,飞线就省下了,用尖刀刮出GND的焊盘,位置正好。

  焊接效果,非常可靠,现在就剩EN脚需要搞定了。

  下面连接EN脚,这个只能飞线了

  先点一条耐高温胶带做绝缘

  用电线中拆出的无氧铜线做跳线,将原芯片的EN脚和新LDO的EN脚相连

  再盖一层耐高温胶带

  将电池线焊回

  测验3.3V母线电压正常,此时由电池供电

  通电,成功点亮!进入录影模式

  再看看静态电流,0.22A,这是正常的电池充电电流

  开机电流,0.64A,还是蛮大的

  插入SD卡,录像正常

  由于SPX5205-3.3是线性LDO,会不会效率较低呢

  继续用热成像观察

  这次左上角的热点消失了,热点位于线路板中央,也就是主控位置

  主控发热,那是正常的

  烤机1小时左右,记录仪工作正常,摄录正常,至此,维修完毕。

  出院小结:3.3VDC-DC控制芯片破坏后失控,关机后芯片自行损耗大,电池过放电后保护板自动切断电路

  而芯片损耗+负载消耗电流大于充电电路供电能力,因此电池始终无法被充电。设备启动后,3.3V电流增大,供电不够导致设备反复重新启动

  原电路无法修复,采用代换法重新构建3.3V稳压电流后供电恢复正常

网友:
思路,仪器都很棒!赞一个

网友:
5205三毛,热成像仪多少钱?[呲牙]

网友:
数码之家无处不在啊,快一年没发帖了[偷笑]

网友:
我也有一个行车记录仪,不明原因破坏,无法开机,用了很短的时间,发现破坏自己拆开换过电池,还是不行,连接电脑,显示有硬件,驱动显示不正常,驱动齿轮识别无法安装该驱动,显然记录仪硬件可能坏了,测量电源到了两个贴片三极管,一个有3.3v,另一个有1.8v,1.8v的这个三极管有点发热,两个芯片型号不一样,还可以怎么查呢

网友:
热成像,没有一万几千都拿不下

网友:
原件不值钱,技术值钱

网友:
我的记录仪电池坏了,自己加了一块三星手机电池进去

网友:
随便拆个手机电池小板就能找一个

网友:
我这有两个坏的能帮修不[捂脸]

网友:
要是升压电路那不得尴尬了[大笑]

网友:
拆开那个芯片在充电宝里面很常见

网友:
我有数码之家的账号!哈哈

网友:
原芯片应该拆掉!

网友:
写的很仔细,赞

网友:
你这不算手工费大丈夫?

网友:
这个牛,芯片都通了

网友:
这么便宜费这劲!!这玩意修好就是成就感

网友:
看完整个过程,佩服了,高手,现在修电脑的必须什么都要修修看,在这个大环境下

网友:
技术很牛B,机器不值钱,也就是自己的东西不事修修了。

网友:
楼主,是个牛人,服你了,厉害啊,呵呵

网友:
牛人,你们怎么都这么有闲工夫呢?时间那么多吗

网友:
这个牛,芯片都通了~~~~~~~~~~

网友: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