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从来都没有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7-09-06):
机器拿过来,偶尔能点亮,点不亮的时候电流1.2-0.8-0.9-1.3,点不亮的时候电流1.1=0.8停一会,电流跳至0.56,无CPU供电,风扇一动一动的,过会风扇狂转,转一会掉电不重启,换过RT8885,桥,IO,还是一样,屏蔽内存,不插内存电流一直是0.9,CPU电压也不会消失,用示波器测感觉过了内存,不过显卡,难道显卡坏,不过显卡,而导致CPU供电不输出,,没招,求大家!

网友:
明显bios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 。。。。。。。。

网友:
估计是BIOS应该刷过了?

网友:
既然CPU供电会掉  肯定CPU电压这边有问题  掉电后CPU开启还有吗

网友:
BIOS刷过了,掉电后,CPU供电,开启信号都存在,我怀疑的座子或者显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