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50 有开机密码,刷BIOS可以解决吗?

楼主(2017-09-06):
T550的BIOS被密码锁上了,不知道能不能刷BIOS解决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是联想 Thinkpad 吧 Thinkpad 商务本 刷BIOS 不能解决

网友:
不可以的,,要刷密码芯片 ,,,,,

网友:
T550?新款的呗。那种现在好像 都在EC里面了

网友:
得看有没有密码芯片吧,有些是集成在EC里面。

网友:
一般能解决,如果有密码芯片的话要刷密码芯片

网友:
think的机器都是很麻烦   不一定可以

网友:
ibm的不行,其他的都可以,有密码芯片

网友:
就是看有密码芯片没得!   没有就可以刷了

网友:
刷BIOS不一定解决     好像不在BIOS里面吧

网友:
是啥东西啊,biso是什么芯片的啊

网友:
能不能解决  只有刷了才知道

网友:
这款有密码芯片的。刷bios不能解决。你把coms取掉然后看看能不能进入bios。进入bios把时间调正常应该能绕过密码。我上次这样然后一台·联想的。

网友:
可以的但是要刷密码芯片。。。。。。。。。

网友:
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