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L 不触发

楼主(2017-09-06):
华硕 y581L 不触发 待机感觉偏高 0.04 up1589q 烫手 不知道 换了 会不会好 自然损坏 有那位 大侠 修过?????

网友:
断开PJ点。然后再去维修供电。不然问题扩大就不好了。这板载的容易伤U啊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它坏了,查一下是不是后级短路,我记得这款EC好像容易坏。

网友:
看看待机线性有无短路 具体需要自己测试下了

网友:
发烫说明这个芯片或者芯片产生的电压有问题 重点查这里

网友:
待机0.04肯定高了,你摸到此芯片烫手,需要查条件来排除是芯片坏,还是后级短路打值测下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有思路,有图纸就是好 学习了????????????????????????????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一般情况都是带不动负载后级短路导致
先排除下LDO输出和PWM输出是否有短路
无短路就可能是芯片自身损坏或者PWM电路BST不足和极限电流设定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测一个钮扣电池电压是不是低?如果很低,多半CPU桥二合一的芯片RTCVCC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