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B470e待机偏高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06):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B470E过来,说进系统快到桌面的时候死机,系统已经装过了。我接过来接电流表一看待机偏高了0.086,拆机测电压看有没有提前出来电压(一般像这种待机偏高的要么就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要么就是有哪一路供电的上管漏电)测到CPU铁壳管那里,果然CPU供电部分有漏电,待机状态下CPU供电有0.11V,上管漏电了,这个铁壳管容易出问题,已经是大路边上的通病了,这里不多说了,运气真好,一拆就拆对了

明显已经烧糊,清理焊盘,焊盘还在,先测下电压看还漏电不,不漏了而且待机也正常了,把上管换上开机还是一样,卡在WINDOWS图标那里。不着急,会不会是CPU也死了,换了一个CPU上去,果然进系统了,维修完毕。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5911没坏 看来你运气好 修过几次 5911都坏了

网友:
技术好   运气也好 我那天一个搞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5911没坏 看来你运气好 修过几次 5911都坏了

其实在拆了上管的时候就打下上管G级阻值,如果只有几十就必须换掉NCP5911(NCP5901可以代换5911)

网友:
这机器U供电问题多数U要坏掉

网友B:
cpu不挂真是万幸   修好多台了 都是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不挂真是万幸   修好多台了 都是CPU挂了

没有啊,我这台CPU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