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加密光盘怎么拷贝?

楼主(2017-09-06):
现在中学的课本都带有光盘,现在想把音乐光盘上面的歌曲复制到电脑,但光盘显示容量为0,打开光盘只有十多首歌曲名,在电脑上可以播放,用映像软件可以看见光盘有500M的内容,用什么软件可以把他拷贝到电脑上?哪位高手做过?请指点
电脑

网友:
那不是加密,而是CD音轨,去下载个抓单轨软件就行了

网友:
windows media player 就可以........

网友:
用抓轨软件吧,直十年前就会用这个软件来抓CD音乐了,直接转成MP3格式的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去下载个抓单轨软件就行了

网友:
感谢你 分享了问题出来,下次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也会怎么解决了

网友:
CD音轨 用抓单轨软件拷贝出来····又 学到一个满气大招·· ··蟹蟹 各位大神···

网友:
可以下载个工具解密的呀!!!!!!!!!!!!!!!

网友:
那不是加密,而是CD音轨,去下载个抓单轨软件就行

网友:
加密的光盘用一般的光驱是复制不了的,要用专门的软件解码后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