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刷BIOS的困惑,大家计论一下

楼主(2017-09-06):
       接到机器的时候是开机掉电,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通电瞬间测量各点电压都正常,二级转换电压正常,哪就刷BIOS,小心的用烙铁把BIOS芯片取下来,芯片编号UC3,接上编程序器,编程器不能识别芯片,难道是脚位接触不好,取下来把芯片各脚打整干净,还是不能识别,看来是芯片本身坏了,找了一个一样型号的芯片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求大家帮忙,是不是只能用原来的BIOS芯片刷才可以,有刷过这种机器的大神些说一下

网友A:
拆BIOS芯片你用洛铁?这个要翘可能把芯片翘坏了。。用原型号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
确认你编程器是否正常,芯片是否装反
其次就是Rom损坏

网友:
帮迩找一下,看有么有这种bios。。。。。。。。。。

网友:
BIOS芯片是不是带OTP?你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一样型号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要不换个思路,主板还有别处故障

网友:
是不是你编程器不能识别此bios芯片,不可能换了几个芯片还是刷不了。先换编程器再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BIOS芯片你用洛铁?这个要翘可能把芯片翘坏了。。用原型号应该没有问题啊

原来你不会用烙铁。3秒就下来了 怎么可能脚位会歪

网友:
第一 你是不是找错芯片了  第二你编程器坏了

网友:
最好用原BIOS

网友:
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我用的编程器就是那种简易的 好像200多买的 大多BIOS芯片都能认到的啊

网友:
你得找料板了,不然刷上去多是没卵用的,认芯片的

网友:
也有一种可能 你用烙铁撬下来芯片,焊盘有脱离或断线。

网友:
两种可能 第一 焊盘或者芯片被你搞坏了  第二芯片带OTP  这是是不可以更换芯片的  当然也有解决方法  实在搞不定可以联系我

网友:
找同型号的还要看年份的,否则刷好了也没有用的

网友:
是不是你编程器能识别此bios芯片吗?换了几个芯片还是刷不了,应该是W25Q64FV的型号吧

网友:
这个必须要原BIOS刷的,话说我用风枪吹出来的。

网友:
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BIOS芯片坏平时遇到的太少。

网友:
招远芯片吧   也曾遇到过的  当时好像是宏基的破机器吧

网友:
先找个原厂的资料刷下试试

网友:
你要找个型号,牌子一样的芯片刷,这款机BIOS也没有采用OTP的吧。

网友:
换原型号的试一试,应该可以,还有芯片型号是什么的?

网友:
不会还有这种故障吧你编程器什么型号的。换BIOS不行可能要考虑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不会用烙铁。3秒就下来了 怎么可能脚位会歪

你以为我是想用烙铁吗?BIOS芯片用热吹风很容易搞坏的

网友:
大侠些,芯片是W25Q64FV,这种芯片我经常刷的,肯定是芯片坏了,请不要说是编程器坏了或是插反了这些低极问题,我换了一模一样的芯片刷过后不行才来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