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bios芯片是这样的呢

楼主(2017-09-06):
现在的bios在我的编程序上面显示什么1.8v的呢,有谁知道啊 编程器型号是tl866cs

网友:
TL866CS局限性太大 最好换809系列

网友:
需要个3.3转1.8的转接座

网友:
芯片是   1.8V  供电                    要用1.8V转接座的!

网友:
买个809系列的吧 通用 现在很多bios芯片都是1.8V的了

网友:
TL866?1.8V供电的BIOS,需要什么转接坐子啊,普通的大八角座子,软件更新到最新版本,直接刷就好了,哪有那么麻烦!我的就是TL866A,软件不更新到最新版本,他是识别不到BIOS芯片型号的

网友:
你需要个3.3V转1.8V的BIOS转接座子。

网友A:
换个809h就可以了,都通刷 还可以刷很多ec

网友:
看不懂你们说的说啥  啊  编程器还分这莫非多

网友:
1.8V页可以刷吧。只是不能用3.3的BIOS芯片代换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和我的一样的

网友:
你这个编程器我没用过 我用RT809F

网友:
现在有的机器BIOS的电压就是1.8啊

网友:
有显示器,笔记本显示屏,手机这些,都有这种分配,横分,竖分,都有

网友:
866淘汰了  刷的太慢  没有809快

网友:
慢慢挣金币  下载分   哈哈  用的时候直接可以  GOOD

网友:
1.8V的供电    还没有见过

网友:
目前测试的几个 1.8 3.3是通用的 可直接刷的

网友B:
TL866 写1.8V的芯片不用转接座也可以 亲自测试华硕机器

网友:
直接放上读出来就行吗。。。。。。。。。。。。。。。。。。。。。。。。。。

网友:
有些新本的bios电压是1.8V,可以用RT809F编程

网友:
这个需要3.3转1.8的座子啊。。。。。。。

网友:
碰到过一台1.8V的供电,要买座子刷。!!郁闷,!!!太呕心了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上的BIOS,没看到过,一般都显示型号,没有电压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809h就可以了,都通刷 还可以刷很多ec

这个809h好用吗。多钱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866 写1.8V的芯片不用转接座也可以 亲自测试华硕机器

TL866 对1.8V的芯片读和写都没有问题?

网友:
1.8V以后开始常见了1.8V以后开始常见了

网友:
低电压BIOS 只能支持电压的你

网友C:
1.8Vbios超极本,或者平板都经常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8Vbios超极本,或者平板都经常碰到

刷好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好耍吧....................................................

方法都一样。分TOP有的识别ID必须原BIOS,才可以

网友:
这个是自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