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三星300E43一到系统界面就花屏

楼主(2017-09-06):
接一台三星300E43的机器,裸板亮机一切正常,装上硬盘一到系统界面就花屏 BIOS刷了 CPU,内存都换过了 没有
电路图
发帖求助下看有没有仁兄修过此机器,忘赐教
cpu

网友:
外接【屏】正常吗?貌似屏的问题,这种花屏检查下是否屏供电正常

网友: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上BGA返修台试试。。。。。。。。。。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呢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花屏的同时,外接信号也丢失,没有信号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也花屏,现象是一样,也是到那个位置就花

网友:
感觉像显存问题 以前修过转换显卡供电拉低导致的

网友:
花屏的时候测量一下 显卡电压

网友:
三星主板不知道做的薄还是怎么 一上BGA加热容易变形 现在新款三星的主板不知道还是不是这样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也不知道怎么个花法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你WIN7有重装过吗?有些驱动不对也会导致这个毛病的

网友:
这个比较偏向线和屏线地脚吧

网友:
不好意思 我帮不了你 看不到你发的图片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可以回复一下吗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或者显存也有可能

网友:
排除法 慢慢来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 是不是没出齐后者别的故障 还是不行就只能用示波器慢慢测了

网友:
屏码片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哦 写个看看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 看一下 会不会 花瓶

网友:
感觉像内存

网友:
外接【屏】正常吗?貌似屏的问题,这种花屏检查下是否屏供电正常
,在或者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卸显卡驱动,再查显卡条件,最后加焊显卡,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屏线显卡这些搞过没有呢????????????????

网友:
全官方驱动试过未!PE花吗?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掉试下。。。。。。。。。。。。。。。。。。。。

网友:
不要随意加焊新板子加焊好的不多 具体先查下 看看花屏的时候 屏供电等正常不

网友:
换个屏试下,DELL好多这样的就是屏坏了。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看看 ,花屏后外接显示器看看正常吗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裸板亮机一切正常,指的是外接显示器,且进入系统吗?如是这样考虑一下是不是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南桥问题遇到过 不要去动显卡 这机子是南桥输出LVDS的

网友:
没有捷径了,楼主只能显卡 显存 供电 慢慢试了

网友:
你进pe试试如果花屏的时候键盘灯是可以亮的就是屏和屏线的问题如果没反应就是显卡了。

网友:
换一下显卡供电的电容··不行的话就做显卡吧··

网友:
很大面是显卡问题。以前遇到过相像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显存这块的问题 不

网友:
既然是进系统后花。说明不进系统或进U盘。BIOS下等等都正常。当然首先考虑显卡相关因素咯。至于是驱动还是系统或是显卡本身哪都得一项一项去排除。

网友:
先进一下安全模式会不会花屏,如果不花屏的话,可能不是屏的问题,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看看 .................

网友:
先找个屏幕换上去试试看,不行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下 不行 把显卡吹下试试

网友:
解压系统的时候不解压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 妥妥的 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升级系统到win10看看,如果外接也是这样就是主板上面的问题,重点查电压

网友:
看情况 显卡的几率很大 换显卡吧

网友:
修好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没有修好。

网友:
进pe正常吗 去掉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屏供电,显卡,显存看看

网友:
感觉像显卡问题啊 不行直接给客户报价换主板哦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哦 集显有没有缺电压哦

网友:
楼主 会不会是屏的 问题啊 换过吗?

网友:
这个有没有打过官方的驱动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啊 或者显卡 本身6x之后 亮机都用的极显

网友:
拔掉硬盘进pe系统花不花?这问题多数是显卡和显存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换CPU好的。。。。。。

网友:
你把 显卡驱动卸载了 在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驱动,然后外接试试,还有看下机子是否还在正常运行,

网友:
来自: 广西贵港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我有台和你这个故障一样,修好了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