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

楼主(2017-09-06):
接机B590  待机3V 5V正常  EC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触发,南桥不想做掉查了下外围条件也正常,哪位大师修过的指导下,BIOS也刷过

网友:
ec的基本条件正常 还有一些触发条件查下 不出按照触发时序先查下

网友:
测量ec有没有给南桥信号,判断是南桥还是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