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买苹果的ec 是买的单个的ec啊 还是直接买的料板拆的啊

楼主(2017-09-06):
    今天修个苹果a1466不触发3437b的  来的时候故障是待机0。010 而且会跳  经过测量发现是待机3.3不稳定一会有一会没有   后来经过测量 发现是ec坏了(自己的判断)   但是手里没有----只好TB订了两个   3.3稳定了   待机0.023  就是不触发-----我怀疑这个ec 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苹果订ec是怎么订的呢   tb的苹果ec可不可信呢  有没有人订的 换上去成功呢

网友:
求助啊 各位老铁

网友:
淘宝店家的东西不能信,我反正是不轻易订芯片,只有力求百分百确定芯片问题才会订,而且苹果的肯定要订料板。

网友A:
建议买料板的剪板EC  那样靠谱  新的有好多翻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料板的剪板EC  那样靠谱  新的有好多翻新

翻新倒不怕---好用才行啊------你们都是买的料板吗

网友C:
XX宝的水份太大 买几元钱一个的芯片 两个要有一个坏的 要了前是坏的 还不说其它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新倒不怕---好用才行啊------你们都是买的料板吗

翻新 好多都是坏的   没有程序什么的

网友D:
淘料板 ,还是挺可靠的,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料板 ,还是挺可靠的,一般都是好的,,,

真的是-----哎      你们都是料板的啊

网友:
我以前也换过一些   都不好用----后来都拿去给别热修了  想想------有点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XX宝的水份太大 买几元钱一个的芯片 两个要有一个坏的 要了前是坏的 还不说其它的了

你们用的都是料板啊

网友:
苹果的芯片 一般 我都是订的料板  或者拆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淘料板 ,还是挺可靠的,一般都是好的,,,

料板可靠,板子上其他芯片还可以用来修 进水的机子,很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料板可靠,板子上其他芯片还可以用来修 进水的机子,很划算的

你在哪家买的啊   给个连接啥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一下     因为一个EC老是买料版 成本太高

网友:
单订芯片没有用要料板,问过IC卖家这个IC现在华强北还写不进程序

网友:
找一样的料板上拆呀,单卖的估计都不行

网友:
都是买料版拆 ec带程序的 单独购买多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