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L700D 广达TE8 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7-09-06):
机器的初始故障是5A大短 拆了短路电容后公共点值恢复正常  用可调有3 5V但是不触发 电流0.0038跳0.0016 公共点PQ39G极9V到19V跳变 测88731的13脚没电压 换了芯片之后还是没有  然后就试着把电阻PR153到88731这边断开 从电阻的地方直接飞线到ec 待机0.01 按开关正常上电  然后插入电池 但是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入又不能开机 也不能充电 然后看了一下88731的定义 换了4r7之后问题修复 待机0.0088 插入电池充电电流1A

网友:
VDDP没电压?

网友:
对 4r7无穷大了

网友:
什么情况?vddp没有电压?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

网友:
vddp么电压???????????????

网友:
4R7可以拆掉了

网友:
4r7无穷大了,导致vddp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飞线的是什么信号??为什么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不能开

网友:
飞线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网友:
换了4r7之后问题修复,这里是PR12吧。这里是启什么作用呢?

网友:
维修确实要先测量一下,不然盲目换的话,要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