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发贴求助MOS管子基础

楼主(2017-09-06):
小白发贴求助MOS管子基础,请问普通的MOS管是只有两种吗除了N沟道就是P沟道。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呢

网友:
一般都是用N沟道比较多.至于哪个是P哪个是N你可以看电路图

网友:
N沟道还是P沟道打值也打的出来 看电路图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