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华擎B85 Pro4原厂BIOS分离

楼主(2017-09-06):
华擎B85 PRO4主板,客户机器拿来是跑码55重启,有时候53卡主,去华擎官方网站下载的然后分离出来的,BIOS版本是一般用户2.4版本

网友:
有用有用,收藏保存了,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
跑码重启,我一般是这样一个流程:重插内存;测内存槽118,238,136脚;刷BIOS;测I/O的电压检测。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好修到这台机子一模 一样的故障,从官网下的BIOS是没有分享出来的,多谢你分享

网友:
已经下载下来了,就知道能不能用,希望能好

网友:
正好需要一个。。。谢谢楼主奉献

网友A(2017-10-28):
我的是不过内存不重启找了好几个都不行  刷了都是一直循环重启   不会分离官网的文件有点大不会弄    刷了这个分离出来的主板正常点亮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不过内存不重启找了好几个都不行  刷了都是一直循环重启   不会分离官网的文件有点大不会弄    刷了 ...

真的可以用了么,我下载来试试看,我正好有个这样的板子重启

网友(2017-11-29):
在线吗?还能分离一个华擎B85 pro4 2.00版本的吗?

网友:
急啊,电脑刷新后先是死机后又重装过程中死机断电重启,直接点不亮了,已经搞了几天没有搞好,下载了你这个2.40的自己烧录完装上BIOS,还是重复进F2死机的现象,要么就停在左下加出现“按F2 or DEL进入。。。”不动了,卸掉硬盘或U盘,死机的情况好转但一样存在,只是死机的间隔时间长了些,把硬盘换到另外一台华擎不同型号主板的电脑上,硬盘和U盘都能正常使用,想过各种办法,都没有正常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板子自带的instant flash刷个机器原来自带2.00版本的,也因为接了硬盘,按F6后直接检测出官网下的2.00版,但显示画面的同时就死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操作,我现在只想先把原来老的版本正常无误的装进BIOS程序里面再看下。。。。。不然真的没有办法了,都几天了,拜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8-01-22):
华擎 主板 用哪个 工具分离出来的啊  楼主  求 指教

网友:
自己分离就行啊,不用专用工具。 用16进制编辑工具就行。

网友(2018-04-10):
验证了,此BIOS确实能开机,而且开机也快

网友(2018-06-14):
我遇到的是能显示,就是不关不了机,不知会不会跟BIOS有关没?!

网友:
谢谢,下来试试。。。。。。。。。。。。。。

网友(2019-01-31):
没刷之前是无限重启,刷了正常可以用.楼主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2019-07-04):
我的是2.5版本的 刷这个就不行  跑55 掉电重启 刷论坛另个一个可以 就是跑63后有点慢

网友(2019-10-24):
刷上你的后,跑码掉电。重新找了一个OK(只不过卡63过一会才亮)。

网友(2020-02-04):
这个BIOS编程器刷了可以用,谢谢。论坛里的好多刷了不亮机。

网友:
我有块也是55的,下来试一下。

网友:
正有一块板开机卡53,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为什么官网分离出来的bios,ME模块肯定砍掉了,再刷回原来的bios芯片上为什么可以正常开机点亮?
笔记本的bios,砍掉ME模块,就会出大问题,台式机的BIOS,为啥可以砍掉ME部分?
不是特别理解。

网友(2020-03-09):
刚刷了一个不好用 试试你这个

网友:
我的主板rev 1.05 刷了还是上电就掉电

网友:
真的点亮了 给楼主个赞

网友(2020-08-01):
下来试试

网友:
刷完了,记得拆小电池短接2极十数秒2次

网友(2021-01-29):
这些bios
好车但阿。

网友(2021-09-17):
烧录 烧录 烧录

网友:
谢谢分享希望能点亮

网友(2021-12-17):
谢谢,真的亮机很快

网友:
感谢 一刷就好

网友(2022-10-05):
谢谢分享 找了很久了

网友(2023-01-04):
下了别人的刷机凉的慢啊

网友(2023-09-12):
谢谢分享 正好电脑出现这故障 试试

网友:
这板子BIOS是不是老有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