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F不跑码的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7-09-06):
这个板子是同行拿过维修的,拿来一看还有保的叫他拿去保后来说是外区的保不了叫我们帮他修修,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板子,当时比较多事忙所以让他放在一边先,直接进入一步步的有图维修
因为有个习惯遇到不跑码的都是喜欢直接先量CPU供电有没有一量居然没有

cpu电压没有那就先量一下内存电压吧也是没有那问题就出现了

那就检测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这个芯片为APW8720B(这个因为是可以与RT8120H代换的)
量5脚供电0.1几这个就不正常了,还是习惯的先打一下阻值看是拉低的还是电压没过来的,阻值居然接近短路,这种情况要么电容死了要么芯片坏,相连的电容拆了阻值依旧

那就只有拆芯片了,阻值正常了补上芯片的阻值也正常了,上电测电压也出来了

看跑码卡居然还是一样的现象,本来以为可以秒了的,看来还是有问题的,再次测量内存电压居然还是没有那就奇怪了,那就打一下阻值看看居然为0

那就把cpu拿下来再量吧,阻值正常上电电压也出来了

(原730cpu居然是个死货)因为cpu一直都在板上没取下来去同行借来一个830装上打阻值正常了上内存再次上电电压正常

再看跑码卡已经一路畅通的跑码,再看显示器亮机完美收工

网络延时老是重复,发帖一小时

网友:
编辑没有编好,网络延时搞乱了,见怪了

网友A:
你重复多发一个贴,还是没图片的。我帮你删了。

网友B:
芯片为APW87520B,多写了个5...还是修的不错的,加分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重复多发一个贴,还是没图片的。我帮你删了。

谢谢了,昨天我叫过版主了的,那个由于编辑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为APW87520B,多写了个5...还是修的不错的,加分支持

没注意多,因为编辑太久了,重复来重复去,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昨天我叫过版主了的,那个由于编辑时间太长了

没啥,不过板子修的很不错,希望后续能有更多的原创帖子分享出来。

网友:
刚刚好需要  下载了     刚刚好需要  下载了     刚刚好需要  下载了

网友:
图搞的有点乱。但是描述能让人看明白。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的根源是什么,CPU先坏,还是供电先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