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s 蓝色主板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9-06):
机器拿来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到0.025,然后掉到0.009.按下开关重复上面过程。拔掉cmos电池,自动上到1v左右,屏幕不亮,而且长按开关无法关机。两个bios都刷过好几个了。现象没变。还是那样。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
ps:后来我把bios全部刷回原来的。如果不插屏线能触发到0.8左右。外接不显,插上屏线就触发0.025掉电

补充:又下了好几个南桥bios,现在不接屏线能触发,并且外接能显示了。而且开关强行关机可以可以了。就是插上屏线不行,还是老样子,屏幕是那种总成的。不敢拆又没有图纸

修好了。一开始不敢拆这屏幕。刚才狠心拆开一看,是屏线上的file:///C:\PROGRA~2\Baidu\BAIDUP~1\433550~1.0\dict\Default\3FE268~1.PNG脚芯片,估计是休眠的,进水发霉了。处理一下就ok了

网友:
看看电流有几次跳变,没具体排查不行

网友:
看样子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是不是屏上面有短路或者屏线,查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上面有短路或者屏线,查过没有?

不插屏线外接能亮了。屏幕是一体的,不敢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祝楼主今年发财。。。。

网友: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 不显示图片

网友:
屏上面有电压短路了    如果能触发掉电应该是摄像头3v短路了

网友:
进水导致有时候保护了 你的图片看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