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电源上的胶应该要怎么除

楼主(2017-09-06):
电源芯片上的胶非常非常的硬,直风250感觉刮不动,280感觉能刮到一些,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

网友A:
              我看大神直接翘,450搞。 。。

网友B:
开280 要爆上盖的呀 坑死了6s以后的电源

网友C:
这个问题   确实  很麻烦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看到大神搞过,把板子放到侵湿的卫生巾上打到350度吹也没有爆上盖,屏蔽罩卸CPU紧贴贴住掉湿卫生,,亲眼目睹,惊呆了

网友:
这个看感觉吧。。温度不是绝对的。基本上我除胶都是2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大神直接翘,450搞。 。。

那也得除胶啊。450除胶肯定出问题,撬450肯定可以的。但你除胶450肯定爆啊。撬要不了多久就下来了。除胶要时间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280 要爆上盖的呀 坑死了6s以后的电源

有好也有坏啊。打胶了,进水一般不会坏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   确实  很麻烦      有什么好办法吗

没什么好办法。还是多练。自己多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大神搞过,把板子放到侵湿的卫生巾上打到350度吹也没有爆上盖,屏蔽罩卸CPU紧贴贴住掉湿卫生,,亲 ...

这个牛。感觉太麻烦。。主板上不了热。一样下不来。

网友:
先搞点低温锡浆在上面,吹化弄成低温锡,然后不用很高的温度吹,260度就差不多了吧,用刻刀轻轻压胶,画成一条一条的,分割成很不小块了就可以刮胶了。

网友:
烙铁和刀都可以啊

网友:
温度到了 慢慢撬呀

网友:
这个最好把板子烘烤一下再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