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 11触摸屏碎了

楼主(2017-09-06):
想问问各位同行目前这种机器屏压屏单换触摸屏吗
联想

网友:
这个中间很麻烦 很难搞 换过一次 想了下 今后遇到还是买套件 别单买

网友:
一般换不了 触摸屏跟内屏里面有胶的 你可以报价换总成 同意了 自己试试能不能拆开

网友:
对,这种屏买不来触摸层的,估计只能换屏幕组,换着可麻烦,注意拉背胶慢点,拉断就哭了。

网友:
112232334454555666这份可以有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直接换总成了 。。。。。。。。。。。。。。。。

网友:
直接换总层啊,单换还要承担风险,不值得,一块换最好

网友:
有能分离的吗

网友:
还是换总承吧 方便

网友:
这中没有换过,不够够呛能换啊....................

网友:
这个就难搞了啊,换总成吧,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我被这个机器空死了,换过屏后面的胶容易开,客户天天找我麻烦,打死我以后不想搞了这个机器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总成了 。。。。

网友:
还是换总成的保险

网友:
只能换整个的 触摸的买不到的

网友:
压屏我这边城市都还没压过这么大的,你看看触摸屏跟显示屏是不是贴合的啊 不是贴合的 某宝买个触摸 很好换的

网友:
这个都是换总成 原来也想过分离 有点麻烦 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还是换套屏吧这样简单还快速。

网友:
只要你能买到单独触摸就能单独换 不过需要一定的操作

网友:
这种换总成应该还好换一点

网友:
换单个的,风险太大了,还是让客户买风险的单吧,现在市面的触摸屏大部分都是拆机的,有不良商家出货偶尔有问题的触摸屏是家常便饭,这种自己换上去有不保修,亏的都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