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7-09-06):
Dell DOE 40-HSW通电后自动开机,电流只跑到0.1几A,求各位大神帮忙,测电感电压,3 5V有,不接电池充电电感也有17V电压,应该怎么办
DELL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小弟学到了.........................

网友:
看看充电馆 是不是有击穿 还是二级电压有以前出来了

网友:
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

网友:
不上BIOS电池会自动开机,充电电感17V台高了,看看充放电路

网友:
这个找个图纸查查电路吧 。。。。。。。。。。。。。。。。

网友:
充电电感17V太高了一点了吧,应该是充电芯片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来自: 江苏
先把17V修好 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管子 重点

网友:
下图纸,按时序来吧....................................

网友:
这个本子是掉片子好短路的那个吧 一短路就烧CPU?????????

网友:
感谢大神的分享,小弟学到了...............

网友A:
感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
句容诚信电脑
在灌水刷分 就禁言一个月
详情

网友:
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二大王

网友:
南桥没开启各路电压、插查有没短路,

网友:
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

网友:
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试试

网友:
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哈,估计发烫。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吧 不插电池不可能有17V 的电压啊

网友:
17v正常的 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点都是17v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在测一下充电电路的上下管 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管子 是重点啊 。。。。。。。。。。。。。。。。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和隔离管的问题别走弯路了。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测一下,到0.1A的时候,出了那些电压,什么电压还没有出来。

网友:
看到上面刷屏的兄弟小心版主删你的贴。

网友:
找图纸看看吧,0.1几是缺供电。。。

网友:
这是什么帖子,是新手还是骗分的 ,小儿科的还发帖子

网友:
重点检查充放电芯片还有场管 二级转换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手摸看一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如果没有发烫的地方的话,测一下还有没有其它电压输出。

网友:
应该把图纸拍出来 好好分析 再帮你找原因

网友:
先不管自动上电,直接查上电时序,看哪里没出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建议你看看充电新片有没有毛病
在灌水刷分 就禁言一个月

网友:
查一下3.5V后继,查时序吧,后面电压没打开

网友:
短路 了 保护隔离电路电压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