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6PLUS 电池不耐用 , 充电慢,线发热,

楼主(2017-09-06):
  如图,电池不耐用一般 是有元件漏电了,  烧机法发现是 USB 控制IC 存在漏电了,,直接拆了,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擦    老乡 啊 ! 我五铺得    这得加分

网友:
为楼主点赞又有银子收了 。。。。。。。。。。。。。。

网友:
看到标题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高手啊 亲

网友:
USB 控制IC  怎么检测出 轻微漏电的呢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学习了  又学到一个烧鸡大法,感谢楼主。。。。。。

网友:
简单,粗暴,见效快,非常实用的方法!!!

网友:
这个东东好换吗?不会搞坏其他地方吧

网友:
USB管坏的很多的机器。一般是3V那路有漏电的。

网友A:
学习了。我今天也遇到一部手机。换个USB管理芯片U4500的就可以用了。刚开始用6代的代换,不行,后来从6SP的料板拆个芯片换进去好了。现在发现6S的和6代USB控制芯片的不能代换。

网友:
这个是轻触 260左右电流故障嘛??这个应该是U1700 元件号吧 USB充电管理  这个引起的故障 6 6P的很多

网友:
权限不够,看不到了,论坛封得太厉害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6s漏电,然后怎么测都觉得主板是好的,最后发现是尾插漏电,泪奔

网友:
一般都是漏电,漏电一般都很难修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多谢分享了!

网友:
很常见吧,USB短路在6代和6S上很多,最近遇到四五台,统统秒

网友B:
电池充电是满电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看电就只有20%了这是电池坏还是那里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是满电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看电就只有20%了这是电池坏还是那里坏。

应该是有漏电, ,,,,,,,,烧一下,

网友(2018-04-30):
我也觉得是电池坏了 哈哈

网友:
漏电200ma usb和音频芯片。。。。。。。。。。。。。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学习了 USB 控制IC  怎么检测出 轻微漏电

网友:
哈哈在这遇老乡了,又u2,干得漂亮

网友:
USB 控制IC  怎么检测出 轻微漏电的呢。。。。。。。。。。。。。

网友:
是怎么检测到有轻微漏电的故障的 麻烦说一下

网友:
大师就是大师,技术可以算是顶级的,佩服

网友:
感谢分享,大师级的杰作

网友:
可以说 这是通病吧! 搞U2 准没错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感谢分享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今天也遇到一部手机。换个USB管理芯片U4500的就可以用了。刚开始用6代的代换,不行,后来从6SP的 ...

向下兼容的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
烧机法太好用了

网友:
U2焊盘处理的很到位,这种故障再iPhone手机理很常见。,

网友:
楼主硬盘还用高温胶带贴了下,我们干这个重来不贴,贴了没多大用

网友:
对,这个故障很常见,我就是不会换,手工不行

网友:
收了多少米子呢  这个起码得400吧

网友:
不充电  不连电脑 无数据    直接跟换U2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