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神认识这个芯片是什么牌子

楼主(2017-09-06):
有哪位大神认识这个芯片是什么牌子

网友A:
这个真看不出来,是不是写在芯片另一面了,查这个板子的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看不出来,是不是写在芯片另一面了,查这个板子的图纸吧

没有图纸,这是个固态硬盘板子

网友:
没见过这个编号,淘宝搜一下,就知道了啦

网友:
淘宝也搜索不到吗?

网友(2017-10-10):
求助万能的淘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