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奇葩短路维修

楼主(2017-09-06):
【设备型号】iPhone 6plus
【故障描述】触发直接900MA
【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是同行给的,说是短路。自己拆机上电测试触发960ma。
     拆光所有屏蔽罩,烧鸡大法伺候。过程省略了。但是只发现CPU发烫,断电打对地值,奇怪的事情来了,对地址都正常。难道电源挂了?
    没办法,先检测吧,请出神器——

  看好发烫位置,查点位图,发热位置没有其他供电,怀疑PP_VAR_SOC不正常,先测量它。

   波形如下:

   这个PP_VAR_SOC竟然有1.8V的电压。而且波形不正常。找到元凶,开始追条件。先更换电源测试(篇幅有限,我就不上图了),故障依旧。无奈打开图纸
   既然是BUCK电路,输出电压不正常,要么PMU本体损坏,要么反馈电路不正常。拆下电源,测量F4脚位,对地址正常应该为366左右,测量发现无穷大。

    震惊的结果,CPU虚焊了………………
   静静……
   静……
   ……
   突发奇想,借用另一路PP0V95_FIXED_SOC的反馈,看看能不能让PP_VAR_SOC变成0.95V。

  飞线,焊上电源,测量发现,不行。

哎  搞CPU吧,
……1个多小时……

跟顾客交代数据问题,刷机

哎,接着搞吧,测量硬盘供电,对地值都正常,

焊接完刷机,

到此故障修复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很6啊,我学修手机的时候用过这,这十几年没过了,早就还给老师了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

网友A:
这···········楼主很厉害,这无可否认,但是···········看完后,楼主能不能浪费点时间,告诉我,到底是CPU虚焊了,还是硬盘虚焊了·············或者坏了?

网友:
不会示波器,好羡慕楼主的技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楼主很厉害,这无可否认,但是···········看完后,楼主能不能浪费点时 ...

cpu虚焊导致pmu收不到PP_VAR_SOC的电压反馈,pmu不知道自己输出的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虚焊导致pmu收不到PP_VAR_SOC的电压反馈,pmu不知道自己输出的多少V,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谢谢指教

网友C:
不容易啊。。楼主大神啊。修手机的用示波器的好少。。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6啊我是真不太会用这玩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啊。。楼主大神啊。修手机的用示波器的好少。。

谢谢版主夸奖,多向您学习。

网友:
楼经验丰富,焊功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D: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楼主理论和手工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楼主理论和手工真不错

的确。。下次遇到类似的也把示波器搬出来试试。都落了好厚的灰了。

网友:
没事来迅维看看维修案例还是不错的

网友E:
都在说示波器神功,我到看重楼主从发热点定位PP_VAR_SOC    再从PP_VAR_SOC的反馈 BUCK2_FB阻值不正常来判定cpu虚焊。还尝试引0.95v做反馈,足可看出楼主理论、实战功底了得,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在说示波器神功,我到看重楼主从发热点定位PP_VAR_SOC    再从PP_VAR_SOC的反馈 BUCK2_FB阻值不正常来判 ...

谢谢夸奖,迅维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