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3SD有3V5V不触发修完

楼主(2017-09-06):
华硕通病

这是拆下来的样本
板号是K43SD 4.1的

拆下来测量 3V 5V正常 不出发
后来找待机芯片PG2的信号
电压结果只有0.22 不正常
再找EC的67脚也只有0.22因为这 67脚跟RT8206A的28脚是想通的

点位打不开 不好意思 后来直接跑线
找到一个10K排阻,论坛那些皮蛋全部都是废话一堆,什么割断再补之类的 让费时间
直接找到这个10K排阻 实测4.5K 后来找10K的上去【刚好一块料板】
拆下来换上去。位置自己看

换上去 测试开机 一切正常 不管你怎么开机都正常 进系统关机 等5分钟开也正常

通病之一! 并不是BIOS的事情!

网友:
这不就是以前的通病么

网友:
老通病 了。。。。。。。。。。。

网友:
SUS-PWROK .......... 不错  让我重新复习了一边老板通

网友A:
等10分钟开或者放一天在开测试了吗

网友:
楼主真心厉害,,我等小小小白那是一个羡慕。。。。。

网友:
通病就是维修的福音,维修起来速度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等小小白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10分钟开或者放一天在开测试了吗

等半小时开都正常 你说呢?我的多多帅哥

网友:
这个好像已经是通病了,ASUSK43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风神美女       做老板就好了 何必亲自动手啊

网友:
看来不触发的时候还有PG这个信号也会导致啊。正常是3.3v的嘛?学习了给你加分。

网友:
这个通病   论坛上很早就有了!!!!

网友:
  这个排阻是很早以前就出的通病了

网友(2020-10-10):
爽快直接 从不卖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