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电容短路

楼主(2017-09-06):
绝对靠谱 确定是通病 今天一连 2个 都是这样的问题  如果 你也是这个问题麻烦你给我加分  。。宝贵的经验

网友:
我需要下载分  谢谢了  我需要下载分  谢谢了  我需要下载分  谢谢了  我需要下载分  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自已找到的吗,有点难

网友:
收藏,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g475        也是bios电池没电    电容漏电

网友:
开机电流0.3几。BIOS电池没电,南桥电容腐蚀

网友:
没试过  一般都直接换了

网友:
让你捡便宜了,我都没有修好,biso刷了,南桥也那能了,cpu也换了,还是不跑吗

网友:
没遇到过  这都能找到

网友:
那个电容啊 是公共端吗?????????

网友:
不一定是这个问题。我以前拆过。

网友:
通病,这联想都是电容

网友:
通病           修好了         还有就是电池没电

网友:
这个已成通病了  修了好多台

网友:
AMD的这个上面小电容  确实以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送钱来的。。。。。。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
请问是RTC电路上的滤波电容吗?直接连到桥

网友:
这个已成通病了  修了好多台,呵呵

网友:
迅维有你更精彩,,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好教程啊..谢谢楼主分享.支持楼主

网友:
老通病了,一量电池电压没电,就干这个

网友:
这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