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79芯片的时序,

楼主(2017-09-06):
一块V星X79-G45主板没CPU供电,不知道时序走向,本来是不上电的,不上电故障倒是已经解决,但是不出CPU供电,就不知道时序了,此种板还真少见,
不知道是不是和1155系的主板一样,先出来CPU PG.?Q其他电压量了一下,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走到此处已无头绪在继续,在网上买X79的维修教程
也没找到,如果看过此帖的人知道时序,跪求上传一份,或是知道谁手上有X79维修的讲解,跪求留个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版号,说不定我有图。 x79点位也有,时序自己推啊

网友B:
这个板就是桥容易虚焊,另外还有BIOS 资料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说不定我有图。 x79点位也有,时序自己推啊

你能推出时序             ??、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个原理图,看看能不能自己推出来时序吧

网友C:
和1155一样,先出VTT,VCCSA都有了以后,才能出CPU核心供电。CPU电管芯片附近有VBOOT设定排针,短接后可以模拟出CPU核心供电。是和95836去除18脚电阻出核心供电是一样的道理。用来验证到底是SVID的事情,还是说芯片自身反馈,EN,供电不满足引起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1155一样,先出VTT,VCCSA都有了以后,才能出CPU核心供电。CPU电管芯片附近有VBOOT设定排针,短接后可以 ...

X79的时序  找天天就对了   专家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79的时序  找天天就对了   专家来的

别,我也是半推半就而已,X79这样的板子,我是感觉难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我也是半推半就而已,X79这样的板子,我是感觉难修。

又有一块华硕玩家国度不上电,没修好,新平台接触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就是桥容易虚焊,另外还有BIOS 资料坏

虚焊就不要考录了,inter的板子要么就是直接挂了,BIOS的问题还说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说不定我有图。 x79点位也有,时序自己推啊

我也有,但是时序让我。。。。。。。

网友:
ASUS                X79     RG   里面有时序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有一块华硕玩家国度不上电,没修好,新平台接触的少,

这种板子经验少的情况下,修复起来还是挺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