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06):
联想CIH81M1 背面型号H81H3-LM3 V1.0 不触发换SR177桥OK!

最后附BIOS 100%亮机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几次 而且这个电源也爱坏 其次 USB数据线对地竟然为0 无疑南桥也挂了 不过后面没有修 还在保 直接拿给售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几次 而且这个电源也爱坏 其次 USB数据线对地竟然为0 无疑南桥也挂了 不过后面没有修 还 ...

嗯,这个电源就是前级有一个LM339易坏,修了好几个了。

网友:
你们换这种桥多少?同行很多接受不了   直接客户可以接受

网友:
这主板缩水的太厉害了,内存槽都省了一条

网友:
这机器也挺无下限,内存槽少一个不说,桥散热片都不弄个?8系本来就爱坏桥,如果没散热片,坏的机率就更大点。

网友B:
这种板子 换桥能收多少啊    台板换桥 我是一百个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 换桥能收多少啊    台板换桥 我是一百个不愿意

网友:
这电脑遇到过电源坏的。这主板缩水的太厉害了,内存槽都省了一条

网友:
这种桥的价格,是维修界的痛.  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