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430A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7-09-06):
LENOVO E4430A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电流1A左右
风扇狂转

网友A:
这种建议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建议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同意层主说的    有时候能亮机并风扇狂转一般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显卡的,直接重植看看,   以前碰到两三机器,是这个故障,但与你的机器不同型号,  与是各种BIOS刷刷,累晕了也不见好,虽显卡不管信号输出,但也有它的可以,很多风扇快得猛,是机子测量判断温度高了才这样.

网友:
先软后硬 先刷个bios试试  同意说法

网友:
你这个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不是BIOS就是显卡咯!大多数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