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17-09-06):
小弟自学手机维修,怎么才能把焊盘刮胶做好,老是掉点,要么脱皮,手法已经很轻了焊盘刮胶风枪快克2008 上一遍低温锡,然后250度加热慢慢刮还是不行

网友:
温度高了,刀子太快。都会引起漏铜掉点

网友:
在显微镜下刮。

网友:
这是一个感觉。不要死学人家的温度。要灵活点。找到自己的方法才好

网友A:
吸锡带把锡吸了再搞。。。同时刀也很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锡带把锡吸了再搞。。。同时刀也很总要

锡一定要干净。不然你刮的时候温度又不够锡没化,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我是从你这个时候走过来的。也碰到过这种困惑,解决方法是,先烫低温锡,焊盘上的焊点全部带锡走一遍,然后用一把钝刀,一定要钝刀,(很多大师傅不外借刮胶刀就是这个原因),风枪靠近焊盘低一点,找焊盘黑胶少的地方,一般是四边的中间位置,开始慢慢刮,如果你焊点上的锡化了,你用钝刀刮胶是肯定不会掉焊盘的,然后慢慢刮,一会儿就刮完了,我现在已经熟练掌握方法,CPU焊盘一次刮完,就可以安装CPU,都可以不用吸锡带拖。

网友:
低温锡拖焊一片,再锡吸带拖干净。再慢慢割,刀片不要太锋利。应为不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