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hd3

楼主(2017-09-06):
只能用2G内存 8G内存不显示 BIOS刷过了 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换U试试呢

网友:
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8G内存如果是好的,上技嘉官网刷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
换一下CPU试试看,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换块主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主板了吗?……………………………………

还没解决

网友B:
内存频率过高?没理由啊。另外能保证8G内存是正品吗?别弄个AMD专用山寨条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频率过高?没理由啊。另外能保证8G内存是正品吗?别弄个AMD专用山寨条过来。

8G内存条也换过了 CPU也换过 BIOS官网下的刷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G内存条也换过了 CPU也换过 BIOS官网下的刷过了

唯独8G内存不行,任意2G和4G都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唯独8G内存不行,任意2G和4G都可以吗?

是的

网友B:
那还真是奇怪了,这种问题真不好解决。

网友:
2G能上的,8G应该也是能上的,再说BIOS也刷过了,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还真是奇怪了,这种问题真不好解决。

叫老板拿售后去看下 修好了我再发帖子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基准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叫老板拿售后去看下 修好了我再发帖子

期待后续,看看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