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110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亮,已修复

楼主(2017-09-06):
dellN5110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亮。
客户描述的是开机不显示了,接到后拆机检测。主板去下后发现屏线接口主板位置腐蚀了,于是洗刷刷,结果洗干净后仍然不亮。开始拆屏检测屏线,发现19V没有,测屏线主板那位置有19V,黑色接口上6.5V,果断刮刮主板的焊盘,加锡与接口直接连接。开机还是不亮,屏的接口那里19V已经有了,ON信号3.3V也有,屏供电3.3V有,亮度控制2.3V有,信号几组都有1V以上; 没办法查图纸,发现第5脚无电压,6脚有3.3V,5脚经过一个R4902是33的阻止,于是短接R4902,触发开机显示了 dell n5110 DQ15

网友:
再补个电路图的屏线接口位置图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明确,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CD_BRIGHTNESS 这个信号查完才知道是屏幕亮度的开关。擦修电脑还有英语好。。

网友:
LCD_BRIGHTNESS   miao sha ji qi

网友:
笔记本能有思路就好修啊

网友:
老司机了呀,一看问题就OK了 秒杀的节奏,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