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通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06):
      根据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测量所有供电内存1.5V CPU 1.12V 总线1.05V 桥PQ22供电0.9V 正常 1.8V

PQ22 由PU10运放控制

测量AS324 10同向1.8V 9角反向0V 8角输出2.5 不正常
故而判断AS324不良 更换AS324 开机跑码正常

修了好几款华硕的板子都是这个坏,大家以后维修注意下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说明白点呢。。。。详细一点

网友A:
说详细一点,帮迩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一点,帮迩解决。。。。。。。。。。。。。。。。。

看来是通病了,已经评分。人家发的是经验,你帮啥子忙?

网友:
运放块坏引起桥供电不正常,谢谢师傅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
lm324我从来没遇到坏的,都是分压电阻坏得多。

网友:
324和358基本上很少坏,都是分压电阻或者三极管坏

网友:
比较器坏的遇到得少,大多数是分压电阻和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顶一下,大家共同学习。我是新人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1.8V  在其它板  有时用电阻分压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最好来个实物图 才能看到是拿个元器件

网友:
这种比较器  确实容易坏

网友:
H61的主板经常1.8V偏高和偏低都会造成不跑码或死机花屏黑屏等

网友:
新手只能死急着,希望碰到了,就是秒杀了,想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认证,后面就看不到了,呜呜!

网友:
一般碰到的是分压电阻坏的多,比较器好的少

网友:
桥供电1.8v?是锁相环供电还是桥供电啊。桥供电不是1.05v的嘛。

网友:
这是PLL供电偏低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下次遇到第一时间就换324     很多都修不好

网友:
这是门电路的分析,不错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网友:
祝迅维越办越好!祝迅维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