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D360H,冷机开机的时候,灯条一半不亮,是灯条问题还是板子问题

楼主(2017-09-06):
早上开机的时候,图中箭头所指的地方不亮,其余都是正常的,感觉像灯条故障,问一下各位老师看看,是哪毛病

网友:
把屏线拔掉 在拍一个看看 ,

网友:
一般是灯条问题,可以冷机状态下测试一下灯条!

网友:
一般是灯条出现问题了,可以使用通用升压板点一下试试看

网友:
先把高压板替换掉   还这种故障的话  就是灯条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