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CL D49A561U 出现以下情况,请问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7-09-06):
TCL D49A561U 出现以下情况,请问是哪里问题?,个人怀疑是主板问题
主板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屏和屏线的问题。主板问题很少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可以使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4K屏,注意安全不要把板或屏烧了,量大的话买个LVDS转VGA试板

网友(2018-05-10):
这种故障多在屏幕上,逻辑板是重点

网友:
什么故障 没说清楚 屏体的几率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