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70

楼主(2017-09-06):
机器拿过来开机0.5   一看估计缺cpu供电  拆开一量  无cpu供电  查条件有vin  有vr-ON   有svid   无语了  换了cpu好了    然后换了原本cpu也是好的  无语  这什么回事啊

网友:
仔细检查散热器底下一圈海绵接触到的板子是否有腐蚀

网友A:
发错地方了 你发的是联想y470吗  怎么再mac板块

网友:
老是碰到 CPU没装好的。你的也可能是这样。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人品太好 。。天上掉钱来了

网友:
记得以前遇到一个外星人断电的,也是这样解决的,把CPU重新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地方了 你发的是联想y470吗  怎么再mac板块

笔记本|MAC维修  对的笔记本维修有关到这个板

网友:
这个需要多测试测试 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易断线可以排查下

网友:
机器都给客户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