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开机30秒后掉电....必杀技

楼主(2017-09-06):
  如图。EC芯片118脚连接CPU的H_PECI 温控信号。R1584 电阻损坏....换掉即可。

 会员572702元2023-7-18 18:39

南桥和EC BIOS.zip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机子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还没修过 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通病都学习了,以后也许能用的到,谢楼分享

网友:
是不是通病都学习了

网友:
遇到几台这个问题算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灌水会被扣分的 情节严重会禁言

网友:
问问楼主那个温控芯片是什么信号来着修掉电的一般我都差温控不知道查那个。

网友:
很希望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查到这个信号上面去的,是什么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最好把维修思路分享下更好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好啊 ,怎么想出来的 ,不分享一下啊,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
LZ 分享一下维修思路啊    这样有助于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这个是属于通病吗··要是能写得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看你的标题我还以为是me的问题呢

网友:
楼主的判断准确,思路清晰,秒杀技确实是经验的积累所得。

网友:
看来楼主经验相当丰富,直接秒杀

网友:
机器修到过几台,这种故障还没遇见过,不错的经验

网友:
修到过几台,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通病的

网友:
如何测出是他引起掉电?用示波器抓取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谓是稳准狠啊!一针见血,直达病患!是以前遇到过?还是有通病?

网友:
没遇到过 不过收藏了 下次遇到就顺利了

网友:
这个是要故障现象差不多才能按照相关思路维修。来灌坛子咯。呵呵

网友:
S400 一般都是刷BIOS 好,改ME 什么的,这种故障温控引起的 少见 收藏了

网友:
这是捡钱的笔记本,以后多遇到哈哈

网友:
是通病吗,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机子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下次维修到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
楼主要是写的再详细点,思路什么的都有了就能加精华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没见过 应该不算是通病吧 不过在这可以看一下 记住以后用个就方便了

网友:
分享下维修思路,为什么何去查这个信号了·

网友:
温控 的问题 电阻 变质了吗 ?很少见啊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这个信号的。我也是不知道查温控电路的标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膜拜大神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不过楼主能分享下维修过程 或思路就更好了

网友:
我想问你是这样检查到的 是进水了 还是开机有报错 直接查到的

网友:
H_PECI 温控信号。你的维修心路历程呢。希望多写些维修的历程。这样一句话式样的维修没大意义呢。暂时不加分。

网友:
狠牛 这机器是几分钟掉电啊? 是R1548 那个电阻坏了啊

网友:
66666 这几个还可以啊 我修的比较少 这个机器估计坏的也少吧

网友:
希望是通病 这样以后维修就简单的多

网友:
温控信号上的电阻阻值变化引起的关机保护,清晰易懂

网友:
遇到好多莫名奇妙掉电的故障,这个故障有助以后分析

网友:
楼主是怎么发现的 还没修过,楼主可以截图吗?照相效果太差了!

网友:
是通病吗?还没修到过这种问题啦,电阻是变大了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温控导致的掉电 是掉电必查的条件 学习了

网友:
过程是享受的,把思路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S400 大多遇到的不开机

网友:
拆掉不补么?

网友:
下次碰到就用这招。。。。。。。。。。。。。。。。。。。。。。。。。。。。。。。。

网友:
以后遇到了可以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PECI 是一个单线接口, 它提供一个通信通道
PECI 客户端 (处理器) 和 PECI 主机。处理器实现了一个 PECI 接口
自:
·允许将处理器热量和其他信息与 PECI 通信
主.
·为风扇转速控制读取平均数字热敏传感器 (DTS) 值。

网友:
老司机的世界我们不懂,动不动就秒杀,牛

网友:
秒杀 楼主厉害 能把思路说下就好了 下次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还遇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技术很牛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以后遇到了,也就不用太费力去查,

网友:
以后碰到就简单多了

网友:
论坛就应该多点像楼主一样的好人

网友:
给你加一分,别客气

网友:
是通病吗?暂时还没有遇到这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没有遇见过.楼主修这个问题,花了多少时间查出问题的,电阻有明显的损坏吗?

网友:
简单粗暴啊

网友:
楼主在轻描淡写间就把板子弄好 赞

网友:
有点好奇LZ是怎么查到得,希望告知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我只修到过一键还原的开关坏的,楼主的这故障暂时还没遇到过,不过在此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希望楼主说出为什么是那里坏 好让我等明白

网友:
这个毛病算是通病吗

网友:
有人修到过吗 算是通病吗

网友:
图纸 能不能分享一下啊楼主遇到同样机子没图纸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遇见过。。。。。。。。。。。

网友:
呵呵 一刷就好

网友:
我修到一个二修华硕K43LY 4分钟准时掉电,也是PECI_EC电阻被 一修哥弄飞了

网友:
大概第三个是人格上如果从vv  人的特色让特色突出v

网友:
你是怎么发现的  ????????????????????怎么测到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简直秒杀,应该是开始摸索了很久吧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可以   这种  通病 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福利

网友:
温控保护

网友:
楼主是666666,能说一下思路就好了。碰到这种掉电三板,搞不定就不搞了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收藏了,谢谢

网友:
现在的新款机器有问题第一步先考虑BIOS

网友:
请问怎么查到的 最少有过程呀。你直接发重点,除非是通病 不然查到这部分也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
秒杀 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如何发现是这个信号出问题了吗?

网友:
这机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学习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下次遇到就方便了。

网友:
应是进了液体损蚀了,用肉眼看出来的。

网友:
电脑也不好用,是不是通病都学习了,以后也许能用的到,谢楼分享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以后也许能用的到,谢楼分享

网友:
这个经验非常好。 感谢你的研究,为我们拓屏了思想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7-10-07):
刚有个掉电的,干了这个没有秒杀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通病吧    修过几台 没碰到过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先收藏了 ,下次碰到此类问题直接秒杀,经验就是财富啊

网友:
也即是说  这个机器来说  这是通病?

网友:
这个损坏应该是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