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英特尔CPU的平板怎么装系统

楼主(2017-09-06):
大家都是怎么装因特尔CPU的平板系统的,为什么我没装成工过。这个是什么问题外置键盘也没反应

网友:
有的平板找不到安装包。。。。。。。。。。。。。。。。。。。。。。。。。

网友A:
一般找淘宝咨询一下 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找淘宝咨询一下 你懂得

找平板卖家吗,还是卖BIOS和系统的,还是维修的

网友:
找淘宝咨询一下!!!!!!!!!!!!!!!!!!!!!

网友B:
找USB转接口 外接键盘鼠标 看能不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USB转接口 外接键盘鼠标 看能不能进bios

不能,OTG外接键盘也没反应,...

网友:
淘宝找能刷机的花点钱学习一下

网友C:
根据不同平板设置u盘启动,也可以用efi shell命令启动U盘,安装32位uefi的win8-10系统,最好提前集成驱动,不然可能触摸屏或usb安装过程中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不同平板设置u盘启动,也可以用efi shell命令启动U盘,安装32位uefi的win8-10系统,最好提前集成驱动, ...

怎么提前集成,有这方面的教程吗

网友:
平板的系统都很难找到。备份也是个问题

网友D:
U盘写个PE,链接OTG,再把系统放U盘里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写个PE,链接OTG,再把系统放U盘里刷写就可以了

和台式笔记本的pe一样吗。。。。。。。。

网友:
平板的就是外接麻烦,有时候不认键盘,